[仿真讨论] 请教几个问题

楼主(2011-06-14):
1,一般datasheet都不会提供信号输出内阻,如果需要知道输出内阻的时候怎么办?有些资料说可以通过Vo/Io估计内阻,但有些ic输出高电平时电流才1ma,如果按5v/1ma来算,那输出内阻不是很大?2,有些datasheet同样不提供负载电容的值,是不是表示这个期间不需要注意这个?
3,如果一个信号需要驱动很多个ic例如十几个,需要注意什么问题?

网友:
如果是芯片的话你可以通过产商的网站上下载该器件的IBIS模型,IBIS模型里面有这些东西。

楼主:
很多芯片都没有ibis模型的吧,像现在的国产ic越来越多,没看见过有ibis模型的

网友:
1,一般datasheet都不会提供信号输出内阻,如果需要知道输出内阻的时候怎么办?有些资料说可以通过Vo/Io估计内阻,但有些ic输出高电平时电流才1ma,如果按5v/1ma来算,那输出内阻不是很大?
要看 delta V/delta I
2,有些datasheet同样不提供负载电容的值,是不是表示这个期间不需要注意这个?
是不是需要都是相对的,依赖于看你关注的问题点
3,如果一个信号需要驱动很多个ic例如十几个,需要注意什么问题?
拓扑,匹配方式,驱动能力

楼主:
delta V/delta I,不明白指的是什么?
如果一个信号驱动过多的负载,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delta V/delta I指的是电压和电流的变化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