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ads PCB同步到LOGIC问题

楼主(2011-06-14):
pads的PCB已修改好,如果用LOGIC里的TOOLS ---ECO From PCB这个原理图不能直接连接起来,会自动增加一页。请教要怎么样同步?急!

网友:
PCB的更改同步至原理图中:ECO From PCB (反向)
原理图的更改同步至PCB中:ECO to PCB     (正向)

如果不想增加一页,就只能用正向的修改了.

楼主:
昨天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在FILE-INPORT导入ECO文件也有更新原理图,但我试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导入ECO文件是可以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