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复杂封装Create symbol时失败求解决方法!

楼主(2011-06-14):
如下图在autocad中做了如下一个螺旋线,在allegro新建shape文件导入成功,在file-》Create symbol时出现如下警告。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symbol是要有3要素才能生成

网友:
确认你转过来的线条是SHAPE?

网友:
cad导入后,确认变为shape 然后按异形焊盘做,生成pad 再新建一个器件,导入放置这个焊盘,应该不会报错了

网友(2012-02-13):
这种RF的符号,好像在RF模块中,可以通过参数化定义,自动生成的。不用这么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