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skill错误请教

楼主(2011-06-14):
使用版本SPB16.3
allegro.ilinit 内容:
setskillPath(buildString(append1(getSkillPath() "d:/skill")));
load("x_eq_symbol.il" "deargds");

出现的错误:
E- *Error* load: wrong password for reading file - "x_eq_symbol.il"
E- *Error* load: 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 - "./x_eq_symbol.il"
E-
E- [allegro]
E-  ^
E-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2 of file ./allegro.ini
E- *Error* lineread/read: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
E- *Error* load: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- "./allegro.ini"
Opening existing drawing...

敬请指教,谢谢

网友:
我的也这样,为啥呢???????????

网友:
密码不对

楼主:
请教一下密码不对的情况怎么解决啊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下密码不对的情况怎么解决啊,谢谢

是在EDA365下载的话,密码应该是”www.eda365.com
load("x_eq_symbol.il" "www.eda365.com")

楼主:
多谢,呵呵
原来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