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铺铜问题(在线等)

楼主(2011-06-14):
不知为什么反面铺铜有这样的提示,请大家帮帮忙???

网友:
提示看不懂?

网友:
先DB一下,然后用静态铺铜试试

网友:
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:
1.你的铺铜有OUT OF DATE的铜片,这个可能是由于你是动态铜片,然后再经过更改之后铜片没有自动调整造成的。
2.你的铺铜有由于过小导致有轮廓,没有实际铜皮的铺铜。
解决方法:
先运行DBDOCTOR命令。
然后UPDATE铺铜(在DISPLAY菜单下。。看DRC的那个里头)选择SMOOTH然后更新。
如果这个时候还是不行的话,估计就是有太小的铺铜了。。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报错进行查找哪里有出现问题的铜片。或者在显示菜单下把底层的BONDRY(好像是这么拼的,就是铜的外框)打开。。ETCH关掉。。。就可以看到铺铜的轮廓线。。这样就能找到过小的铺铜了
接着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很遗憾,您需要删除底层的铜片。从新进行铺设了。

网友:
四楼分析的对!!!

网友:
今天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,解决如四楼所说的~

楼主:
现在是把铺铜铺上了,可是有部分走线不避开铜泊?
请大家多指教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