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类似Altium那样,光标可以自动捕捉到线的端点,焊盘的中心...的Skill?

楼主(2011-06-15):
有没有类似altium那样,光标可以自动捕捉到线的端点,焊盘的中心...的skill

网友:
- -
不需要这样的SKILL
因为CADENCE有类似的功能。。。只是不像AD那么显而易见而已。
具体的操作如下:
如果你要以PIN的中心为基点,那么在右边的FIND菜单里勾选PIN,其他不选。那么在你进行测量之类的活动的时候,基点就会被自动的锁定到最近的PIN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