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allegro如何高亮显示FPGA中的一个BANK而不是全部

楼主(2011-06-15):
现在FPGA布线,想只是显示原理图中分好的8个bank中的一个,这样FPGA引脚互换比较方便一些,请教如何在allegro中设置显示,谢谢。

网友:
我就知道高亮显示网络,不试你说的FPGA引脚

网友A:
这个么就我的做法有两种方法:
1.你在做PCB封装的时候麻烦点,专门找一个不用的层把FPGA的BANK的轮廓勾出来。以后调用的时候只要打开对应的层就行了。。
2.你在做原理图符号的时候麻烦点,将每一BANK分成一个PART。比如BANK1是A,BANK2是B。。。。然后。。。直接利用交互功能高亮就OK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么就我的做法有两种方法:
1.你在做PCB封装的时候麻烦点,专门找一个不用的层把FPGA的BANK的轮廓勾出来 ...

学习了。

网友:
但是我要是再ORCAD种选择了PART A的时候,ALLEGRO就把整个FPGA封装给高亮了,这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    应该是选择part A 的那部分网络,而不是元件part A,我想这样属于part A的管脚肯定也就被高亮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学习,还没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