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不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模拟485总线啊?

楼主(2011-06-15):
我的芯片只支持232接口!直接用232的TXD和RXD连在485驱动芯片的TXD和RXD上行不行?

网友:
RS485接口IC只是一个单纯的电平协议转换,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。即使使用IO口发送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芯片232接应该是个UART,这个是个通信协议,使用这个接口就不用自己规定通信双方的协议,能够完成数据传输。通信双方可以用485驱动芯片互联,通过UART协议通信。

网友(2012-10-22):
当然可以用模拟串口的方式来完成,但是用作模拟RXD的那个IO一定要有定时器功能和中断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