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软件LICENSE文件有问题

楼主(2011-06-15):
最近软件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,在LMTOOLS界面中Config Servers配置中‘strat server at power up’选项不能保存,即使点击“save server”,但下次开机重启后还要重新将此项勾选,否则软件不能用。
不知是何原因,求人指点迷津,谢谢!

楼主:
真的没人遇到这奇怪的问题吗,看来我只能每次开机重新设定了。

网友:
遇到了,用管理员帐号才能设置开机启动这个服务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能说的稍微详细点吗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能说的稍微详细点吗,谢谢!

1、打开LMTOOLS,选择Config Services

2、检查Path to the lmgrd.exe files
3、检查Path to the License files
4、勾选“Use Services”和“Start Server at Power Up”
5、点击“Save Service”
6、选择“Start/Stop/Reread"

7、选“Stop Server”
8、选“ReRead License File”
9、选“Start Server”

10、检查Server Start 是否成功!如下图。

以上操作必须在有管理员权限的账号登陆Windows 后进行,否则开机无法自动启动该服务。

网友:
你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,是选择一个人使用,还是所以的操作电脑的使用,我估计你选的是一个人使用,当然只能是管理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