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去耦电容的布局布线,能否布线的时候直接并联在一起然后再连接到相应的电源管脚?

楼主(2011-06-15):
我在做的那个板子中,一个元器件AT84AS003需要非常多的去耦电容(因为电源管脚实在太多),如果一个电容连接一个电源管脚感觉空间不够用,于是想问下大家:我能不能把相同电源管脚的去耦电容直接并联起来,然后再连到相应的电源管脚?

网友:
你这么干电容的用处就不大。

网友:
    放在下面

楼主:
   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,但是这个芯片需要100多个去耦电容,就是放在下面空间也不够用.....郁闷啊

网友:
    直接与器件引脚相连才起作用,不能把一堆电容之际相连再去接芯片引脚,如果地方太小可以把电容换成小封装的,比如0402的。

网友(2012-07-05):
    是的,直接连在一起,就起不到去耦的效果了,或者很小...

网友:
    可以适当让步一下,两个或三个,四个以上的相同引脚加一个去耦电容。务必保证去耦电容离引脚足够近。我试过,一般问题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