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M信号处理

楼主(2011-06-15):
本人现用AL1019做收音模块。可是收音效果不是很好,总是有屏干拢。请问路人PCB设计上有问题还是需要做哪些改动/

楼主:
电子书这一类

网友:
是有杂音?还是收到其他频率?
杂音的话,要考虑EMC了
如果是其他有明确声音的干扰,那是不是频率设置上有问题

网友:
停掉所有其他外设试试看还有没有

网友:
4楼正解

网友:
是某幾個頻率有問題?
還是所有頻率都有干擾?
或是接收靈敏度不足造成的雜音?
如果是耳機的電線有當天線用,那耳機有算過長度,並且耳機電路上有特殊處理過嗎?

楼主:
各位大哥,是有杂音。我怀疑 是EMI干拢

网友:
这个是一个EMS的问题哇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要确定是传导干扰还是耦合干扰,然后再对症进行相应的处理!!!

网友:
能不用的外设都不用,CPU频率降下来,一个个试吧

楼主:
谢谢。路过的支招,现在软件基本上搞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