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中如果元件或者焊盘超过板边Keepout,怎么设置规则才不会报警?

楼主(2011-06-15):
AD6中如果元件或者焊盘超过板边Keepout,怎么设置规则才不会报警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工具-优先选项-General-在线DRC左边钩去掉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工具-优先选项-General-在线DRC左边钩去掉.

这样的话最后DRC还是会报警的,其实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违反规则了,报警也无所谓的。

网友(2019-04-08):
剛好在找相關的問題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