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教一个有关485通讯接口的设计问题

楼主(2011-06-15):
我知道在AB之间跨接一个120欧姆的电阻是防止信号反射,那分别在AB线上串接的20欧姆电阻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A:
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接口的短路保护

网友:
限流及阻抗匹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接口的短路保护

短路保护?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:
是指485网络上任何一台设备,AB线短路后不至于引起其他设备485通讯故障

但是,这样有用吗?如果网络里真有一台设备485线AB短路了,那么在串了两个20欧姆电阻后,就相当于在AB线之间跨接了一个40欧姆电阻,这样难道不会影响其他设备间485通讯?

网友:
防止外部干扰直接冲击IO吧,我觉得是这样,不一定对。

网友:
总线短路了,你还想通信?接口保护是指防护485接口芯片不至于因为接口短路被损坏

网友:
限流的,阻抗匹配来说,速度这么慢,也无所谓了。

网友B:
限流及阻抗匹配和速率没有联系的,低速率的也要进行限制的哈,不然长期SI不好会导致内部保护管子失效。

网友:
另外理论上一般来说进485之前会有防护电路,电阻也可以使残压通过防护电路倒地而防止残压直接冲到485端口去

网友C(2012-11-12):
引用 网友B:
限流及阻抗匹配和速率没有联系的,低速率的也要进行限制的哈,不然长期SI不好会导致内部保护管子失效。

是的,阻抗匹配是与通讯速率无关的,串电阻应该是防止该节点出现故障时影响其它设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阻抗匹配是与通讯速率无关的,串电阻应该是防止该节点出现故障时影响其它设备

同意!!!!!!

网友(2013-03-02):
防止外部浪涌残压保护芯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