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上出现这个飞线,怎么删除掉呢

楼主(2011-06-15):
LISTING: 1 element(s)

            < RATSNEST >

et name: A0

  Some rats of net are bundled.
   schedule is locked *
    D1.E12 D3.M8 D2.M8

  Plan level:      Unplanned

  End points:
    D3.M8    xy (3387.251 -933.250)
    D2.M8    xy (3384.248 -1385.249)

版本是16.3 GXL,应该是有人动过bundle等功能了,但是不知道怎么搞掉啊

网友:
在原理图里删啊

楼主:
A0确实是有效的网络,已经连接上了

网友:
修改原理图中无连接的网络名称和多余的网络线

楼主:
我看了下原理图,有别的元件的管脚叫A0、A1,都赋到别的网络名上了
这样里面也还会连接上吗?

网友:
原理图命名错误,飞线在PCB里是删不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