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么查看整个板子的布通率啊

楼主(2011-06-15):
    我现在用AD9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画板子的时候如果有几条线没连 它只是用飞线连接,线太密集就很难发现,不知道有什么工具可以检查 尽量避免这种问题。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。

网友:
    DRC一下就查出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DRC检查它还是没什么反应啊 怎样才能让它很明显的看出来呢
    求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DRC检查有明显反呀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DRC检查它还是没什么反应的话,说明板子已经布通了。如有明显的违反设计规则,DRC检查它还是没什么反应的话,那就你的软件有问题。一般运行DRC后会弹出一个Messages对话框,如果有未布通的网络,Messages对话框就会有显示出来,双击它就会自动跳到未布通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