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外贴阻容封装

楼主(2011-06-15):
4金币
     最近看了同事做的一个PCB,发现上面做的0603、0805、2512、SOT-23等封装比自己做的要大一些,我知道这样是为了方便贴片的成功率,但是不明白类似于0603、0805、2512、SOT-23、SOIC8等常用封装多大适合于贴片。比方说我的0603封装2.3*0.9mm,同事的封装为2.8*1.0mm   内间距相同。 0805封装我的为3.85*1.275mm 内间距为0.75mm    同事的封装3.3*1.525  内间距为1.25mm   等等。
我想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合理的封装,如果有请麻烦给一下尺寸或者发一个库给我。谢谢!  (0603、0805、1206、2512、各种三极管、二极管的封装)

网友:
波峰一般内侧间距和外端间距加大10~40mil。

网友:
1inch=25.4mm=1000mil
0603指的是器件尺寸是0.06inch*0.03inch----即60mil*30mil
60mil指的是两焊盘的中心距,30mil指的是焊盘的宽度。
只要符合的都可以称为0603封装。此定义中没有规定焊盘的长度,因为焊盘长度可以根据个人经验和加工工艺而定。
比如你说的2.3mm和2.8mm的区别,2.8可能是为了走波峰焊而特意加长的。你看看你同事的2.8封装的器件是否在板子的bottom面?

网友:
其实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沿用前人用过的封装,前人说没问题就不做任何改动。
我想是你的同事也说不清为什么用2.8,你才来这里发问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“2.8可能是为了走波峰焊而特意加长的”,我就是想知道为了波峰焊,器件的焊盘加长、加宽多少?

楼主:
内侧一般不需要增加了   你有相应的封装库吗?  发一个过来,谢谢!

网友:
木有protel封装

楼主:
我用的是AD6

网友(2020-07-30):
这个标准库网上很多的,下载安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