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入outline问题

楼主(2011-06-15):
我现在要开始画板。制作了一个outline的dra文件,包括了禁止布线区,布线区,边框等内容。但是我在新建brd中导入outline的dra文件,利用placement中找到机械选项,下面没有出现outline的勾选项.这是怎么回事?或者说outline的dra文件路径需要特别设置?谢谢。

网友:
路径设置对吗?

网友:
为什么要制作outline的dra文件,你新开一个brdfile,自己直接按照尺寸画一个就好了 ,或是用结构给的dxf文件外框转成个outline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怎么设置?没有看到有路径设置的部分。是在library中?

网友:
首先确认你的路径是否都正确,
2 你做的outline .dra尺寸是否大于你要导入的brd文件尺寸,大了有提示的。也同样放不进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路径在哪儿设置呢?谢谢

网友:
    首先要确认你在建这个dra时,是不是选的机械类型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是在哪儿?

网友:
         你导入的是PCB板框吗?  这个你可以自己画,也可以dxf导入啊?
 如果你用placement的话.确认下你在Advanced setting下的library有勾选上不?如果没有,你在placement list下是看不到的,还要确认你的outline位置和路径对不对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关键是outline的位置和路径在那儿设置呢?前面的人都提到了这个,郁闷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你制作的outline 在哪,就是它的位置,
    然后你库路径怎么设置的,你把它放到路径处(allegro的库路径你应该会设置吧,要不然元件导不进去的),
    其次就是placement的advanced setting里把library选中.
最后你再放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谢谢啊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,我突然明白了,那个library里不是有很多么,pad,psm什么的,这个outline生成的dra是不是也对应着psm的库路径?这个是我真正纠结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我都是把.dra  .txt  .fsm  .psm  .ssm  .bsm  .osm 都放到一个文件夹的
  然后在设置路径,就不用担心哪个文件没放进去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跟设置封装库的路径一样的方法,你直接把你的outline的dra文件放在库目录,你就可以调用啊!
setup->user pre->path->lib这个里面设置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不是有n多lib吗?我现在纠结的是这个。主要是我没把那些文件存一个文件夹

网友:
调用的是.bsm的,编辑时编辑.dra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你放在哪个文件夹了就把哪个文件夹放在你的lib的path下面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