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cadence allegro铺铜

楼主(2011-06-15):
为什么在铺铜时,有些走线为什么避不开铜泊?
谢谢各位啦。。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怎么没人回啊???

网友:
可能是你铜箔的属性和一些线的属性是相同的吧,所以不避开

网友:
铺完后,更新下即可

网友:
先确定你的铜箔是静态还是动态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两个网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已经更新了,还是不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用的铺铜是动态铺铜

网友:
你这样试下:关闭文件,从桌面快捷方式开启软件,oben 断开你刚才保存的文件,点铜皮 updata 试下,
有时候我用动态铜皮会遇到这个bug 我的16.3
同样的文件,16.5就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