鼠标放到走线和元件上什么都不显示,怎么设置?

楼主(2011-06-16):
昨天还好好的,不知道怎么搞的,今天不行了,怎么设置,谢谢啊

网友:
setup/user preferences/display/element/noshow_current_selections,试试这个吧。

网友:
有时候不是设置不设置的问题,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显示了,你关掉ALLEGRO重新打开发现又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正解,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呵呵,如果版本是16.5的话,快捷工具栏里有个开关如图

网友:
不显示:那是因为你“find”下,什么都没有勾上。有时候布线的时候需要关闭一些,当你走完线想要看的时候,往外忽视了“find”下勾上的内容,既然都没有打勾,显示什么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楼上的这句话,改变了我的人生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楼上的这句话,改变了我的人生观

me too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