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顺序

楼主(2011-06-16):
小生不才,求一个开机上电顺序控制电路,要求用模拟器件实现,电压3-12V即可

网友A:
    精确的上电顺序是由DSP处理的。
粗略的用三极管,电阻电容搭建。要多动脑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精确的上电顺序是由DSP处理的。
粗略的用三极管,电阻电容搭建。要多动脑子

    UP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侠,有没有好的例子,指点下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DSP怎么控制的??DSP开机速度应该没有专业的电源控制芯片快把??

网友:
    做一些普通的MOS门控开关不就可以了,每个门开启是要时间的,所以顺序不就有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加入我要求时间是mS或者是S级的呢???

网友:
    如果你的系统需要严格的时序要求,那肯定要用DSP去控制了。在DSP里可以设置延时多少MS。甚至US

网友A:
    用不同的引脚去控制各组电源使能端

网友:
    2楼的正解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,我能理解可是我搞的是模拟电路,一次仪表,空间有限的,所以由点纠结啊

网友:
    搞个简单的单片机就可以了,成本也不高

网友:
    阻容就可以了。复杂一点加二三极管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能不能给个简单的原理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不同的引脚去控制各组电源使能端

这个靠谱,而且省钱,经常看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