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用Si9000算阻抗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16):
假如我的叠层是这样的:

那么我在算中间层差分对阻抗的时候,是用1b1a呢还是1b2a或者2b1a呢?

网友A:
看你叠层的方式,pp和芯板叠的时候,W1是贴芯板的。想想PCB加工过程就明白了

网友:
看PCB厂怎么给你叠了,比较厚的pp会给PCB板厂不同的组合方式,你们以前给他们做他们应该会有他们习惯的方式可以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叠层的方式,pp和芯板叠的时候,W1是贴芯板的。想想PCB加工过程就明白了

不明白pcb的加工过程!

网友(2011-07-20):
这个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啊.

网友B(2011-10-10):
使用什么模型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什么模型了呢?

采用2B1A这个模型.

网友:
    没用过, 不知道怎么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