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PCB投板介质层厚度问题

楼主(2011-06-16):
我现在需要做一个1mm厚的PCB,为了实现阻抗匹配,需要对介质层厚度进行确定,用以仿真。问题是我看到资料上简单地讲介质层厚度不是任意可变的。而是与板厚或者其他因素相关。这个关系是怎样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比方说我现在设定14.5mil,或者8.7mil或者其它任意值,这个可行不?我做的是四层板,前面所说是顶层与底层之间的FR-4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层板是使用多个不同厚度的基材,外加半固化片压合而成的。
比方说可以用两个0.4mm的基材,中间加半固化片粘合成1mm的板子。
板子制造出来,如何达成你所需的层厚,应该是板厂自己根据工艺和他们所拥有的基材情况决定。
如果你要的值板厂没有,他们会推荐一个最接近的。
最好的办法是和板厂直接沟通确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。我现在的想法是使用几种半固化片的组合达到要求,工艺上最多能使用三块半固化片。板厚具体包括哪些呢?比方说除了半固化片,覆铜厚度,还有什么?顶层的覆铜算在板厚里面吗?谢谢

网友:
基材(半固化片压合后也是基材),各层覆铜,阻焊,丝印所有内容的厚度加起来是板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哦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3楼说的对,这个最好和板厂先沟通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