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阻抗连续性问题

楼主(2011-06-16):
我现在设计,要求对阻抗进行严格的控制。但是走线上会有电容和过孔,我的想法是对电容焊盘下挖空以改善。但是电容和过孔对阻抗的具体影响是怎样呢?我看到的一个资料上有相关的仿真结果,但比较简单也不具体。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资料,或定量分析?然后对电容的选择,我需要做哪些方面的考虑?
谢谢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做的是高速串行链路阻抗控制?
单纯从反射的角度来看,使整个链路的阻抗保持一致能最小化反射
传输线总是可以控制的
过孔通常呈容性,所以阻抗可能会降低,可以删除焊盘等措施来优化
你说的电容肯定是指AC耦合电容,可以掏空电容pin角正下方的参考层的铜皮
把电容的焊盘当做是较宽的走线来处理,挖空紧邻参考层铜皮,让它参考更远的参考层
如果想精准阻抗控制,最好做下整个链路的建模并提取S参数或看其TDR曲线特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说的内容跟我目前所设想的基本一样。比如用SI9000设定传输线的阻抗,掏空焊盘等。如果要精确控制,建立模型的话,有没有什么相关资料?或者说是从何处入手?非常感谢讨论

网友:
正想看这方面的资料,有资料的共享一下吧,谢谢!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正在看一点文档。要是里面有有用的东西过几天我传上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太好了,非常感谢!!!

期待你的资料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不客气,一起讨论

网友:
这么严格的阻抗控制啊,还没接触到过,o(∩_∩)o...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做的是高速串行链路阻抗控制?

如果整个链路保持一致性,那么源端信号只有二分之一的功率能被目的端接收,请问如何考虑这个问题?比如源端LVTTL3.3v信号到目的端(由于链路阻抗一致性很好)变成1.6V的信号,而目的端正好也需要LVTTL电平,那么这时候高电平判决就会出问题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去看看源端匹配的原理

网友:
改善就行了。定量没有解决方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