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allegro 15.5 应用问题

楼主(2011-06-16):
每次打开allegro的时候,都会跳出一个对话框:(一个大叉叉)script/source files nested too deeply,如下图:

出现这个不影响其他应用,但每次打开都会跳出这个对话框的
不知道是为什么?哪位高手碰到过这个问题,怎么解决的啊?请不吝赐教,谢谢。

网友:
看意思是script文件的目录路径太深了...

网友:
我在想他把目录搞的这么多层,每次打开的时候,不累么?

楼主:
什么目录,是script的目录吗?我就放在C盘根目录下啊C:\script

网友(2012-05-21):
高手呢,怎么没有答案啊,我的也是按默认安装的,之前没这问题,这次突然跑出来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?求高手赐教!

网友(2022-11-19):
应该跟你的ENV有关系,先不要替换原有的env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