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中无法设置颜色问题(在线等)

楼主(2011-06-16):
请哪位大侠帮助。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。就是设定颜色的时候。发现突然不能够改颜色了。请大家帮助。点下面的颜色。怎么点都不管用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下面哪个位置?

楼主:
不是下面的颜色不能点。是上面每一层的所有颜色全部能改。点了相应颜色。对应的颜色框也不变色

网友(点评):
那把文件直接放上来吧.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打开所有文档都不能改颜色。

网友:
    是在win7下装的么   好像很多人有这种问题

网友:
    求高手给出正解

网友:
    按ctrl+c.就有设置的了、

网友:
    能进到设置界面,但改不了颜色。

网友:
   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,只是遇到过在win7下老是找不到license,呵呵

网友:
   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,之前在压缩文件中打开过2007版的文件,并保存了一个元件封装,还有就是安装过“Photoshop.CS2.9.0.中文绿色完整增强版”,之后发现就不能更改颜色了,
我的系统是W7 旗舰版,PADS是9.2,
    请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    今天我找到了一个临时补救的办法,就是把文件从layout 窗口转到Router窗口,在这个里面把颜色改好后再返回到layout中,就可以跟着改颜色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这样可以的话,真是没办法的办法,记得以前ALLEGRO也有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    我装了9.3版的,没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 两台电脑,XP和Win7装的9.2都出了此问题,求高人解决。

网友:
出现此问题是打了系统补丁的原因,具体是那个补丁不清楚,求高人帮忙解决。

网友(2011-08-03):
这个对策不错,就可以设置了,感激楼主

网友:
9.3版好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是一样的问题,WIN7系统,我的XP系统的电脑就没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今天刚装的9.2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.只能一列一列的设置颜色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(2013-05-06)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,我是XP的系统
麻烦的是我的OrCAD也不能用了(重新安装了也不行)
有没高手可以指点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