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不能显示飞线

楼主(2011-06-16):
我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.4导入后不能显示飞线,System Colors项目下没有Connections and From Tos项,只有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.右击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,出现Change colors,点击Change colors出现Active color profile 板,对应的是Connections and From Tos项。请各位大侠、高手帮助解决。

网友:
開啟PCB面板,最上面下拉選擇Net
如果這邊選擇的是From-To Editor有可能看不到所有的飛線

网友:
    在PCB文件中,单击N然后show connections 再选择ALL 试试看 行不行,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。不知道和你现在的是不是一样。

楼主:
    2楼的大侠谢谢!可是从什么地方的最上面下拉選擇Net?
      如果這邊選擇的是From-To Editor有可能看不到所有的飛線。

网友:
    From-TO 可以設定飛線的路徑,定義某信號要從哪一PIN連接到另外一個PIN的路徑
舉例有一信號 D0 連接到U1:1,C1:2,R1:1三個Pin你可以定義兩組From-to
U1:1 -> R1:1
R1:1 -> C1:2
這樣你就可以在Rule定義的更加明確,哪一個段落的相關規則.甚至可以作成From-To Class來作歸類,會更有效率
    一般是沒有設定這個資料,所以當你切換為From-To Editor是看不到任飛線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他们的方法是不是都不对呀???

楼主:
    5楼的大侠谢谢!按您的方法解决了问题,非常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