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09中出GERBER前要做的工作

楼主(2011-06-16):
我是初学者,现在只是LAY板子,LAY好后就交给别人了,现在我想学习下之后到出GERBER的部分。可以的话请详细说明下,谢谢。

网友:
1、打开PCB文件,在板子的右下方Drill Drawing层放置“.Legend”字符。
2、单击“文件” “制造输出” Gerber Files”
3、在第1个“概要”选项卡中,单位选择 “Inches”,格式选择 “2:5”
4、在第2个“层”选项卡中,选择需要输出的层。
如果不知道需要什么层,可以在“小区域层”下拉单中选择所有层。
5在第3个“钻孔绘制”选项卡中,在“钻孔绘制小区域”“钻孔向导小区域”
勾选
“小区域所有应用层对”。 剩余的“孔径”和 “高级”两个选项卡均以默认设置,然后点击“确认”
6、此时会生成*.cam文件
7、在生成*.cam文件,点击“文件” “导出” Gerber (G)”

8、在弹出的选项卡
格式项中选择“
RS-274-X”,然后点击“确定”

9、在“Write Gerber (s)”选项卡中,勾选需要输出的层。然后在下方选择GERBER文件的保存目标文件夹。再点击“确认”。
注:如果是制作PCB板还要输出钻孔文件。

楼主:
不是还要进行DRC检查吗,我在DRC检查的时候,出来的都是一些设计规则,并没有讲哪里有不正确。这个要怎么检查呀?

网友:
那建议你找DRC相关的教材看看。

网友:
附件可参考一下。

楼主:
附件在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