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Matrix LP中大家看看封装中的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

楼主(2011-06-16):
如图片中所示,粉色的图框是什么啊
allegro中有这一层参数吗,
它的大小又是怎么确定的呢

期待高手来解答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来回答呢

网友:
       鼠标单击该软件的“工具栏”中的“Layers” ,会弹出“Layer Setup”对话框,在里面找到该颜色层的名称为:“Courtyard”,就是元件封装中用到的“PLACE_BOUND_TOP”。

网友:
至于怎么确定的,需要有行业标准才行

楼主:
那楼上知道是什么标准吗

楼主:
IPC_7351中并没有关于Courtyard到底要多大的一个标准数值啊,好像只给了一个概念吧

网友:
坐等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