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16.X一些问题

楼主(2011-06-16):
为什么将16.3中的shape显示形式设为15.x的样式时,3D view; Filp Design等相关命令运行不成功?是补丁原因还是本身bug的问题?

怎样设置下图自由选择颜色,好像只有在color dialog才可以。

网友:
    估计是安装问题吧! 我们都是ok的。

网友:
    要打开OPENGL才可以3D view和fl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