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封装运用到allegro中呢?

楼主(2011-06-16):
我已经把一个元件的封装做好了,但是怎么才能放到allegro界面中呢?

网友:
必须要有网表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您仔细说一下可以么?我是新手不太懂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原理图中放上你想要的器件,然后生成网表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同时也要把这个零件加到allegro库中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是必须的,画好封装后,设置好paths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