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5破解無法啟動15.7

楼主(2011-06-16):
    不知有沒有人可以幫忙..我裝完16.5後...16.5及16.3都可用16.5的破解方式開啟..但15.7卻不行...不知有沒有知道是否可以使用一種破解方式開啟15x及16x的版本呢?? 謝謝!!

网友:
    需要进行版本切换!

楼主:
    有切換了...但license不能共用....所以無法啟動15.7

网友:
    我也这样,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可以找一台xp已破解好的15.7將整個目錄來覆製到win7上就可以用了..但前題你要有保留xp已破解好的版本.

网友:
    用notice可以,,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notice在64位元下無法執行...這位大大你有64位元的修改版嗎??

网友:
    XP下可以的15.7和16.5共存的,其他不知道。都用16.5的破解方法。

网友(2011-07-19):
    急求如何共存

网友:
    嘿嘿我也碰到类似问题

网友:
    装那么多干吗啊,好多时间都是在折腾软件的安装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