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地层一排过孔有何作用

楼主(2011-06-16):
看见我师傅画的一块板,大块铺铜面有好多一排排过孔,这是起什么作用呢,如图所示,是双层板。

网友A:
手机里面有这样做是为了ESD,但是这个板子这么空,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。
孔太多会破坏plane的完整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机里面有这样做是为了ESD,但是这个板子这么空,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。
孔太多会破坏plane的完整性

打的太密会影响plane完整性,中间留出信号回流路径问题不大

网友:
    回流作用的

网友:
    信号回流路径短

网友:
    回流应该是打在换层的via旁边的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