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压电路输出电压问题i咨询

楼主(2011-06-16):
电路中用到3.3V和5V的电压,电源管理中用tps61030可否同时输出3.3V和5V
tps61030有三个输出管脚,可否通过调节反馈电阻同时输出两个电压
第一次做电路,弱弱的问一下    希望有高手能够给予解答

网友:
    这个要看反馈回路能不能做到,再就是输出电流及其他指标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……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先谢谢了,我再看看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