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llegro封装,丝印字体大小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17):
是用add-->text命令,option修改maker size字体无变化,另修改text block为1,字体太小,较细。改为2时字体太大,较粗。,选择3时和1差不多。我想使用字体大小适中,加粗显示,该怎么弄?

网友:
自定义字体

楼主:
什么命令,怎么操作啊

网友:
setup - design parameter editor -  text

网友:
4楼正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一般丝印的字高:字宽=6:1,这样字体比较美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