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大家16.5 有装在 XP 系统上 用的没

楼主(2011-06-17):
请问 大家16.5  有装在 XP 系统上  用的没

网友:
    xp上没问题。

网友:
    我在xp装的

楼主:
    能把你们装好的  16.5    环境变量 给我看下吗  我装了10来天  都没在XP 系统上 搞定   现在PCB可以用  原理图 不可以

网友:
    16.5装在XP下面好好的啊,一切正常!!

楼主:
    我XP 上搞了半个月 都没搞定    系统都重装了   16.5  卸载 重转了 无数次  都失败   就PCBOK  原理图就是不行  提示:强制关闭

网友:
    有那么难装吗!

楼主:
    软件  破解  步骤    都是你们搞成功的   我实在很无余   有哪位高手  指点指点下+我Q 332000665

网友:
    按照版上的破解方式安裝,目前為止,兩者都可以正常開啟喔

楼主:
    安装 有没有什么 关键的步骤

网友:
    沒有啊~~真的完全按照版上的安裝步驟安裝的

楼主:
    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掉cdsNameServer.exe和cdsMsgServer.exe(可能只有一个,也肯能没有),关掉LMTOOL里面的cadence LIC服务先。  这项  我都没看到  就没搞

网友:
    基本上,你只要開機的時候,沒有啟動過Allegro的話,這兩個應該是不會啟動的,所以,我安裝的時候,也看過,我的沒啟動,所以也就直接跳過這個步驟了

楼主:
    我 搞N久 都搞不上去  步骤  就哪些       你加我Q给我看看你的 环境变量呢  3Q

网友:
    SORRY喔~~我沒有帳號喔

网友:
    Q的話,不好意思,我沒有這個的帳號喔

楼主:
    啊, Q 都没 我要给你几个  马上去申请下就有了 呵呵

网友:
不過,之前我們的ORCAD一直開啟不正常的時候,原廠的人有建議,可以試試下面的方法,給你參考看看

如果工程師有程式開啟太久的情形,可以將OrCAD Regedit環境
    HKEY_CURRENT_USER\Software\OrCAD的資料夾刪除,然後重新啟動看看

楼主:
    我看还是算了  谢谢你了     我换个电脑装装下   换了几个电脑都不行 我真放弃了

网友:
    你的安裝步驟應該是這個吧,加油喔~~再試試吧

楼主:
    是这样的  我还有别的 都试了 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