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过孔V0MM25_BGA,显示的就是一个实心的圆,看不到孔?

楼主(2011-06-17):
如图,
Display里面的stack-up===>via的颜色我都设置了

网友:
setup - display - design parameter editor - display ,  關掉 filled pa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十分感谢啊
不过 filled pad 原来选了,发现display plated hole没选。杯具!
另外 自己怎么设计via,比如我要做一个0.3mm的过孔?
使用pad designer 吗?

网友:
如果是常規的圓形過孔可以使用 pad designer 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pad designer 也可以做方形的过孔吧?

网友:
可以的, 只要不過不規則的形狀就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Thanks for your help!As a fresh man ,i learn a lots

网友:
應該謝謝論壇的大哥們才對, 我的知識都在這裡學的, 現在只是回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