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O口保护电路,请高手指点?

楼主(2011-06-17):
如图所示,连接器1口是从另一块板子过来提供的12V电源,2口是地,3,4口是由此板单片机控制另一块板的控制信号,由于我们是用4根线连接,客户经常把电源线接到信号线上,导致3,4口经常接到12V电源线而把此板得单片机烧坏,请问应该加怎样的保护电路而不会把芯片烧坏?

网友:
4口是不是只作为单片机的输出口,是的话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吧

楼主:
3,4口是只作为单片机输出口,但是可能会控制另一块板的继电器(门禁控制器),楼上能否说的详细点呢,加二极管还是TVS管?

网友:
插头防反不行么

楼主:
我们不是插头的,是一根管线里面四根线,然后接在门禁控制器的那种绿色的开关上,但是接线的人可能会把电源线的接到信号线。所以必须要在电路里面加防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