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99SE里面怎么设置让过孔十字连接

楼主(2011-06-17):
    各位大侠,请问在99SE里面怎样实现铺铜后,过孔十字连接。感谢各位了!

网友:
    回复 xieyifu 的帖子[/b]

在操作界面design-rules 设置下面选项,铺铜时就是十字连接了

网友:
    或都过孔换成焊盘即可。

网友:
    二楼的答案经过验证是不行的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看到别人的文件 里面用的的确是过孔  在AD9 里面可以将这种连接方式去掉 但不知道怎么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jimmy 老师 您能帮我解答一下 信号回路这个疑惑吗? 在很多书上都提到这个词 但一直没有很清楚的概念和模型 似懂非懂 真是苦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