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哪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个DC/DC器件

楼主(2011-06-17):
哪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个三脚9V转化5V的DC/DC器件  电流输出最大为500MA    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LM7805 或是 LM1117-5 可以用。不知樓主有沒有限定封裝大小?

网友:
如果樓主所說的DC/DC是指的 switching mode / Buck 架構,那很對不起,沒有這東西,因為樓主說要[一个三脚]。Switching mode IC 通常有 VIN,OUT (或是 LX OUT ,是要接電感器),GND,FB,要 4 腳的器件。

除非是有人加工成為一個模組,是一個三脚的模組。

楼主:
我们用的是78M05 ,当时设计时没有考虑限制电流,客户投诉手机充电时电流过大烧机,用芯片限流老板又考虑成本,用可恢复保险丝可能就无法提供一些功能,而且还要改变布线等    设计的是车载收音机,5v电压直接由9v直接转换而来 所以直接就转换然限流可能是成本最低的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用的就是7805贴片 所以封装大小差不多

网友:
用 7805 一定會過熱,因為 9V 裡面的 4V*0.5A=2W 要在 7805 消耗掉,所以 7805 要有一大片的散熱鋁片.

如果是使用7805而且還有一些空間可以散熱, 建議在7805前端(輸入端)串一個3歐姆1瓦特的電阻(或是分成1歐姆0.5瓦特3個), 降低7805的發熱量, 這樣比較不會使7805燒毀. 這樣應該是最省成本,並且改動幅度不大.

或是請你試試看 7805 前面串 1N4001  二級管, 數量 2 個或是 3 個,降低7805輸入的電壓。

网友:
效率上不去,功耗下不来。楼上正解

网友:
三脚9V转化5V的DC/DC器件没有见过,更没用过,你可以按照楼上的方法在7805前面加2个二极管降压,这样7805发热就少了,这个方法很好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