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怎么消除安装焊盘pads too small, overlapping错误???

楼主(2011-06-18):
大家晚上好
我使用pads画了一个板子,上面用了四个带via的plated焊盘作为安装孔(使用lpwizard生成)
在进行cleareance检查的时候报了很多的错误,不过都是焊盘太近,overlapped.详细如下图

allegro里面可以设置这个器件no_error属性就不报错了
我试着在component property -> rules里面把pad和pad之间的间距设为零也没有消除掉这个错误

pads里面应该怎么做

网友:
可以把同网络检查去掉,然后把大孔小孔都设成地孔。
不过还是建议保留同网络检查,无视这些错误。

网友:
此错误可以忽略.
因为你建的库不符合PADS规则
孔和孔重在一起了.

网友(2011-08-08):
    忽略没事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