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对齐功能问题

楼主(2011-06-18):
有些朋友说allegro里没有对齐功能 ,其实是有的,在PCB EDIT里单击右键选application Mode=>placement Edit就能实现元件对齐功能。但它好像是不能指定对齐方式,如向上对齐,向左,向右等。
怎么实现指定方式对齐呢?
希望能抛砖引玉,得到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把你的鼠标放在需要对其的pin 脚上,点选placement ,就完成了。

网友:
    placement edit 模式下右键有align components ,能实现元器件的对齐,但没有找到能实现等间距摆放的功能。

网友:
很难吗? 例如什么板什么大量元器件要对齐? 设栅格点为你想要的上下左右间距先摆下元器件,如果栅格点不是你想要的位置,那么+全体移动+输入坐标的方法进一步一次性全部移到你想要的位置;如果这都不能满足你,元器件又是同样的,那请用Copy模式+坐标精确定位+Assign RefDes,我不信还不行. 毕竟是高端软件啊.严谨些,正规些.

网友:
    SKILL有等间距的功能。

网友:
    我一直用SIKLL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好! 请问楼主您说的是哪个版本的cadence?我平时使用15.5,并没看到您说的点击右键出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好! 请问楼主您说的是哪个版本的cadence?我平时使用15.5,并没看到您说的点击右 ...

    我用的是16.3,我知道16.2也有

网友:
    哦,15.5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的

网友:
请高手做答  15.5的有没有那个功能,
       那个skill谁有呢?教下大家怎么用嘛

网友:
    新手报到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SKILL论坛有,自己搜下吧。

网友:
    16.3 的版本 已經有 自動對齊零件功能,16.5 可以自動對齊標註線!

网友D(2011-10-18):
    是右键点击的那个元件为基准方向,可以上下左右对齐,大家试试看,很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是右键点击的那个元件为基准方向,可以上下左右对齐,大家试试看,很方便

我怎么没有发现啊?

网友:
哈哈,开玩笑,怎么会没有呢!!!进入自动布线器,布局模式,什么对齐方式都有

网友(2012-07-02):
只是个方向

网友:
skill?
请教高手怎么用的?

网友:
这个肯定有啦。只是平常很少用。只要把格点设置大点。时间比较急的话还是比较有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