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apture® CIS与 allegro desingn entry CIS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1-06-18):
我初学cadence,不知orcad Capture® CIS与 allegro desingn entry CIS有什么区别?哪位大侠知道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CIS功能是具有在线查找元器件仿真模型,和原理图,和封装的功能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不知OrCAD Capture CIS与 allegro desingn entry CIS有什么区别?我没有写清楚。

网友:
应该一样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