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铺铜出问题原因?

楼主(2011-06-18):
是什么原因造成,会有这样的出错?

网友:
把铜箔动态下就好了

楼主:
已经是动态铜箔了,有时会换个地方出错。。。

网友:
shape 参数设置不对

网友:
shape状态设成SMOOTH.

网友:
动态的话,重新拉动根线就好了,动态就这个问题不好,经常会出错,

网友:
dynamic fill设置为smooth,再update drc看看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