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llegro16.5如何放测量数值?

楼主(2011-06-20):
请教allegro16.5如何放测量数值?16.3可以,165不知道怎么玩了,是不是软件问题,还是自己不会用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    點選Dimension的ICON,在按滑鼠右鍵

网友:
    都没变,,

真是无语……

网友:
    當初也被嚇到,想說怎麼指令不見了,原廠回答才知道的,但沒ICON超不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