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过孔,FANOUT要注意哪些问题?我的不能FANOUT。

楼主(2011-06-20):
自己做了个0.18mm 的过孔,fanout不出来,但手动打过孔可以。

楼主:
提示为:Multiple padstacks available. Choose Via in Options
此Options在哪个位置?

网友:
view / windows/options    via选择你自己建立那个0.18mm的那个过孔

网友:
我的是16.3的版本

楼主:
我的也是16.3的,但是没得选。fanout的时候只有net default

楼主:
发现一点问题:我用的allegro16.3版本的Create Fanout时,约束管理器中的Physica==》via只能有一个可用的过孔,否则不能Fanout。l
同样用16.3的朋友们,可以试一下,以验证是否是我的软件问题?

网友:
我的可以多选  ,你的constraints manager /physical constraint set /vias 里有添加你刚建的要用的那个via吗?如果没有选入是不会在fanout 里显示的。还有这个只显示通孔,盲埋孔不会显示。

网友:
看看你的库是否连接完整,是否添加了你建的过孔 。

楼主:
是这样:physical里面的via有3个不同的过孔:Hole0MM18;Hole0MM20;Via0MM25_BGA。
不用fanout,手动给BGA封装打过孔,可以选择三个当中的任意一个。
但,这时Fanout,不行,提示:有多个可用的过孔,让我到options中选择一个。
我找到了options,但不能选择。
于是,我回到physical---via,删除3个过孔中的两个,只留任意一个。Fanout OK?!!

I just cannot understand this BT actions of allegro !

网友:
不是很理解,你的怎么回事,难道是更新的 ISR的问题,你的现在更新到那个版本了 ?我的是022的 ,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?

楼主:
ISR为何物?如何更新?我的是破解版16.3可以更新吗?

网友:
ISR就是软件更新文件,破解的也可以更新呀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Can you tell me in details?Thanks

网友:
额~~Isr就是官方出的,给软件debug用的...

官网就下吧~~我用的都是公司给的~~~

网友:
你下下来之后,直接运行你下载的isr文件,它自动就更新啦~不过更新之后,你的软件还要按照以前的步骤,重新破解一下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you mean I must re-setup Cadence 16.3 ? Really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