值得研究的话题

楼主(2011-06-20):
小弟我最近来了一家新公司,是做EOC的,就是宽带在同轴电缆上传送的技术。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,下面我截个图,供大家研究下。

楼主:
大家,看到了吧 在最后的地方,这条线 绕了几圈,这个信号线是RF信号线,这个连接器,是同轴电缆连接器,是连接到同轴电缆上的,当然这个同轴电缆上有两个信号,一个是电视信号,一个是宽带信号。

楼主:
我问了老大,他说这个绕线相当一个几个 纳哼的电感,用于匹配的。

楼主:
关于这个电感值得大小是如何计算的

楼主:
怎么 没人回答啊  自己顶一个

楼主:
就是 蛇形走线的电感 是如何计算的

网友:
    可以用仿真软件去算,如hyperlynx有自带的功能,输入线宽和长度就自动算出电感值,还有一些阻抗计算软件也可以算。太多了。

网友:
    AGILENT ADS仿真一下!

网友:
    有个软件是可以计算这些的,还有阻抗,电流值等
软件在家的电脑里,回去看能不能上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