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re 红色连接符号

楼主(2011-06-20):
请问一下:我在画原理图时,当两个网络连接起来的时候,那个表示连接上的红色原点不显示出来了。是不是 哪个地方要设置一下?

网友:
從你的顏色來看,你是不是選錯了,把 Line 當作 Wire。
wire 的快速鍵是 "w" ,按壓後點一下滑鼠就可以開始拉線。

楼主:
我选的是wire,上图只是还没有连起来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选择wire连线时,R1225的pin2连上R1226的pin1,应该在pin1处出现一个红色圆圈,然后点击一下表示已经连上。而我的不出现这个红色圆圈

网友:
默認的 wire 顏色不是黑色,而且連上器件之後,不會有小方框出現。
(圖片裡面R1是用wire,所以沒有小方框。R4是用 line,才會出現小方框)

粉紅色小圓點是表示二線相交岔,可以用 "J" 來打點或是取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