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份DC(Design Capture)的原理图,怎么从原理图中导出器件做一个DC的库?

楼主(2011-06-20):
请教一个问题:有一份DC(Design Capture)的原理图,怎么从原理图中导出器件做一个DC的库?谢谢!

网友:
原理图到Library Symbols的导出方法
other utilities->ascii out->design files,pages选定,include all symbols。
lib程序里导入ascii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实验了一下,成功了。太感谢了!

网友:
这个需要学习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