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更改VIA的NET属性?谢谢

楼主(2011-06-20):
问题如题,试过Deargds的skill,但是使用的时候不知如何选择好VIA后右键根本找不到DONE选项,无法使用,请高手帮忙,使用SKILL可以,怎么手动修改也可以?

网友:
你执行的是cvia命令么?

楼主:
我是使用了EVEL提供的LOGINSHOW4.0加载了你的SKILL,然后使用它提供的菜单调用你的SKILL,可以选择VIA,但是选择好VIA后右键并没有出来DONE选项,所以就没办法进一步去选择NET,好像直接调用CVIA命令可以正常使用?

网友:
ls怎样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