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增器件导入allegro后如何自动生成丝印?

楼主(2011-06-20):
我用的是autosilk来生成丝印。若在原理图增添新器件,每次allegro重新导入网表后,新器件的边框能在autosilk层自动生成,但是器件编号reference却无法自动生成。
请问该如何设置使得reference也能自动生成?

网友:
路过~~这个生成器没用过,我都是自己手动建的。顶下~等待用过的人回答。

楼主(2011-09-14):
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,哪位能指点一下?

楼主:
已解决问题。
把Manufacture/silk screen里的lock autosilk text选型的勾去掉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问题。
把Manufacture/silk screen里的lock autosilk text选型的勾去掉即可。

默认本来就没勾上, 我说了,我的是可以的啊